[STM8]
请教关于STM8S103——SPI的问题

楼主(2012-05-14):
麻烦询问下
1,STM8S  SPI    MOSI引脚 空闲时是什么电平?
2,怎样控制MOSI和SCK引脚空闲时都为低电平?
3,如果往DR寄存器里写0X00  是不是8个时钟边沿  MOSI的电平都为0?
  PC_DDR  = PC_DDR | 0x60;
  PC_CR1  = PC_CR1 | 0X60;
  PC_CR2  =  PC_CR2 | 0x60;
  SPI_CR1 = 0;
  SPI_CR1 = 0X04;
  SPI_CR1 = SPI_CR1 | 0X40;

这样配置后  我第一次DR里写0XFF   用逻辑分析仪能看到8个沿MOSI都是高电平
                   第二次DR里写0X00  用逻辑分析仪看不到
                   第三次DR里写0XFF   用逻辑分析仪能看到8个沿MOSI都是高电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指教 谢谢~~~~

楼主:
MOSI空闲引脚问题解决
                 SPI_DR = 0XFF;while((SPI_SR|0x02)==0x02);_asm("nop");
                 SPI_DR = 0X00;while((SPI_SR|0x02)==0x02);_asm("nop");
这样操作后 波形就对了。

网友A(2012-12-13):
你好,想向你请教一下STM8S的SPI通信的问题,刚学,不是很懂。为什么我运行程序的时候,发送数据的时候令SPI_DR=0xaa,通过WATCH看到 SPI_DR不是0xaa,而且发送缓冲区总是为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