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边电流检测的疑问

楼主(2012-05-14):
高边电流检测指的是将检测电阻放在电源电压和负载之间的高位。
这种放置方式消除了低边检测方案中产生的地线干扰

为什么? 低边检测受到地线干扰,从而检测偏差。
但高边检测 不也一样吗,怎么会消除掉了呢?

网友A:
地电流流经采样电阻,将抬高被测部分的地电位,如果被测部分和其他电路间还有连接关系,那么抬高的地电位将进入他们之间的电压交互中,从电源取样不会影响地。所以楼主把问题理解反了,不是影响了电流采样功能,是影响了其他功能。

网友B:
“高边电流检测”只是某种情形下必须如此采样。由于采样信号不“靠地”,故需采用“差分”形式。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在低边检测的话,与之相连的器件是一个浮动地;
采用高边检测的话解决了悬空的问题,但是共模信号较大

网友D:
我的理解是在低边检测的话,与之相连的器件是一个浮动地;
采用高边检测的话解决了悬空的问题,但是共模信号较大
引用 网友C:

高边检测,相连的器件是浮地吧

网友E:
是为了共地,不是干扰

网友F:
并不是说高边检测有多少抗干扰能力. 只是有时电路需要.
高边电流检测就是一个容许高电压输入的仪用放大器!

网友G:
高边电流检测不是为了提高精度,而是为了解决应用问题,很多情况是无法采用底边的;
同样采样电阻和运放,肯定是低边检测更容易实现高精度。
高边检测必须面对共模电压变化的问题。

网友F:
ls这位弟兄说得不错。

网友H:
放高边采样一般是为了大面积铺地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说很多情况无法采样低边,
什么情况? 没想出来。能否举个例子

楼主:
放高边采样一般是为了大面积铺地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

网友G:
放高边采样一般是为了大面积铺地
引用 网友H:
谁也不会为了偷懒(简单的大面积铺地)而多花钱又牺牲性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