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 驱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14):
有的,那是COG封装,直接绑定在玻璃板上了.那个黑胶下面就是.

否则你想想那么多行线,列线到那里去了?

楼主:
2# tyw 谢谢T叔,自己也怀疑黑胶下有东西,现在明白了。那怎么知道带不带字库,驱动它得要什么样的资料?

网友A:
先查LCD模块型号,看反面或正面有什么字母之类的丝印,要是厂家自已定做的就漏气了,还是淘块有资料的玩吧

楼主:
这种串行通信的屏,怎么初始化,初始化的步骤是什么?芯片资料也找不到。
  并行检测忙标志是位7,串行的怎么检测忙标志?

网友B:
想用的话必须找到资料,这很难。

楼主:
就是资料太难找了。这是版上丝印的接口,改怎么用?
怎么调也只能调出下图这个样子。
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A:
你看一下玻璃片反面应该印有型号的,找不到资料就别折腾了,不怕弄坏显示屏吗?哈哈

楼主:
嘿嘿,再试一下

楼主:
10# tyw 排线上面印有YX60419

网友A:
那个黄颜色的柔性电缆上印字吗?,一般型号打印在玻璃反面

楼主:
13# tyw 就是印在黄色的排线上,其它的地方不见有,拆了背光板,也不见印有字

网友A:
这样哦,难度很高,你可参考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 ... m=index&format=

别的类似产品的引脚,看看对得上号吗

楼主:
12864 串行通信都是要连续发送三个字节数据吗?还有就是要不检查忙信号,怎么检测?

网友A:
〓◆ STM32不完全手册 V2.0 491页 22.3M 超清书签版 ◆〓

这本书里去找找看

楼主:
谢谢T叔,没有资料真是太难了。

网友C:
很多都差不多的,你用目前已有的串口的资料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thank you.我再试试

网友D(2012-06-25):
额,我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