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速率

楼主(2012-05-14):
最近在做一个脉冲发送和接收的试验,脉冲经过三极管8050取反进入51单片机外部中断处理。试验发现当脉冲发送速率小时,发送和单片机接收到的脉冲数一样;当发送速率大时,脉冲就会丢失严重。现在考虑几点原因:1.单片机处理速度跟不上
2.程序编写不合理
3.取反三极管速率跟不上

各位有什么建议,帮小file:///C:\Users\ace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17148421\QQ\WinTemp\RichOle\4Y(V)$T[AZD6SMTU76[_~FW.jpg弟分析下。file:///C:\Users\ace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17148421\QQ\WinTemp\RichOle\4Y(V)$T[AZD6SMTU76[_~FW.jpg
file:///C:\Users\ace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17148421\QQ\WinTemp\RichOle\4Y(V)$T[AZD6SMTU76[_~FW.jpg

网友A:
那示波器挨个找,就知道掉在哪里了。

楼主:
哎,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A:
发送速率大时是多大

楼主:
没仔细算过,是一个光栅尺,发送脉冲,有个滑块,用手滑动

楼主:
30万赫兹吧

楼主:
这样一算300MHZ超过了它150MHZ了,换个高频 试试

网友B:
150M? 用51收...
你的设计是否合理,单片机的运算能力是否够?

网友C:
300M 51处理不来

另外,三极管速度不够,脉冲波形必然严重失真,换高速光耦

网友D:
30WHZ是300KHZ好不?

可以通过增加 加速电容、肖特基钳位、以及减小C极电阻来改善 试试
如果电平合适 直接把三极管换施密非门,如果信号电平不合适,可以考虑在三极管后面加一级施密特

网友E:
用门电路

网友F:
单片机应该不够,其他不知道。我用pic单片机4M晶振,用输入捕获测脉冲,如果每次脉冲都中断,大概只能处理14KHz以下的脉冲,300KHz的频率太高了

网友G:
单片机速度不够、程序处理问题

如果三极管速度不够,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够的了,说句大话小功率管频率最低的也比频率最高的高速光耦高,还有比芯片高

网友H:
同意楼上...三极管和mos是高频电路的必选

网友A:
楼主连频率都没搞清楚啊,300kHz方波,三极管和普通51单片机已经基本没戏了。

网友A:
300kHz方波用3904之类的普通开关管还是没问题的
而300kHz方波用中断处理当然没戏了
改用计数器或查询方式来处理的话,还是可以的
24MHz的AT89C2051,我用来做三路脉叠加(同时输入一到三路脉冲,输出一路脉冲,输出脉冲的个数是输入三路脉冲的和),每路最高到600KHz没问题

网友A:
单片机速度不够、程序处理问题

如果三极管速度不够,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够的了,说句大话小功率管频率最低的也比频率最高的高速光耦高,还有比芯片高 ...
引用 网友G:

别以为所有三极管拿来处理300K脉冲都行
也不要把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拿来就当是它的开关频率
还有,不要太小看高速光耦的速度,100MHz开关的不少,但能达到100MHz开关的三极管,估计找不出几个

网友G:
别以为所有三极管拿来处理300K脉冲都行
也不要把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拿来就当是它的开关频率
还有,不要太小看高速光耦的速度,100MHz开关的不少,但能达到100MHz开关的三极管,估计找不出几个 ...
引用 网友A:

没人会认为“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拿来就当是它的开关频率”
大功率的三极管频率都不高,不是什么秘密达到100MHZ的三极管种类有光耦的10倍多是没问题的
超过100MHZ的三极管,不敢说有上千种吧,但百十种是没问题的,做开关降低频率,降低放大倍数,最便宜的9018做过小无线话筒,FM波段,10年前了,估计现在不会超过2毛,还有2sc3355做电视天线放大,当时3元多买的,不知现在什么价格达到100

网友A:
没人会认为“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拿来就当是它的开关频率”
大功率的三极管频率都不高,不是什么秘密达到100MHZ的三极管种类有光耦的10倍多是没问题的
超过100MHZ的三极管,不敢说有上千种吧,但百十种是没问题的,做 ...
引用 网友G:

提醒楼主一声,这位说的调频话筒是正弦信号,你的方波,要想边沿比较好,带宽要乘以5倍来估算。

网友A:
19楼
能放大100MHz模拟信号的三极管不代表它能做100MHz频率的开关。
你用9018做个开关试一下,能达到1MHz开关频率你就偷笑了。
超过100MHZ的三极管,是有上千种,但这100MHz就是指的就是它的特征频率(Ft)。
楼上的说了一句很搞笑的话:没人会认为“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拿来就当是它的开关频率”。
恰恰你就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G:
9018的确没试过,但5401用过,1M方波是没问题的。除非抬杠
明白你的意思,像9018都是700M以上的,就是模拟都是10倍以上的选择,3355是3.5G的特征频率
不过你也应该明白,做开关用往往驱动电流是很高的,工作在饱和区
还有,高速光耦里面不也是三极管、MOS管放大

网友A:
5401能做到1M方波?
不知道是吹出来的还是做出来的?建议你把你做出来的电路参数说出来,让大家测试看看。
3904的特征频率300MHz以上,但这个管子也就勉强能做到1MHz左右。5401不会比3904快,这是肯定的。

********
不过你也应该明白,做开关用往往驱动电流是很高的,工作在饱和区
********
就是驱动电流太高了,工作在深度饱和区,所以退出饱和区的时间更长,更不容易上高速

网友G:
就是驱动电流太高了,工作在深度饱和区,所以退出饱和区的时间更长,更不容易上高速

这个的确记我错了

网友G:
我这驱动6N137都是加的5401或5551,做CAN的时候测试过,1M是没问题的,波形还在允许范围内,通信没问题(距离很短)

网友I:
三极管的开关速度跟加在基极的驱动信号的驱动能力以及集电极的负载关系很大,不把这些因素具体化,基本得不出什么合理的结论。

网友H:
方波也就边沿抖一点.至于这一点有多长...没必要太考究.楼主才300k,又不是开关量....咱们应该换个地方扯淡

最近学模拟,lz几位的正确的地方,在下学习了...

网友H:
高频大家讨论的都是小信号.用开关量似乎有点不道德...

网友A:
高频大家讨论的都是小信号.用开关量似乎有点不道德...
引用 网友H:

高频可以讨论数字信号,边沿陡峭程度取决于输入端的要求或者该信号的眼图模板要求,没有要求的,最坏情况是50%脉宽,说通俗就是三角波。

还可以按10%脉宽估算。

经验数据下,要展现比较好的方波,带宽是数字信号频率的5倍。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数字信号和他们说的饱和不是一回事...

usb如果算数字信号的话.那500mv的差分电平绝对不是他们拍砖用的开关信号.根本不是饱和的

网友J:
LZ的三极管饱和了,一般三极管退出饱和约2uS左右,250KHz的半周约2uS,所以250KHz以上就杯具了。
可以考虑:
1、R14减小为330欧,饱和条件提高一点,那么最高工作频率应该会提高一点
2、Q3对地串一个10欧,引入负反馈,估计也能提高一点饱和条件,当然这两条可能影响输出低电平,到不了0.5V
3、以上两条试过还不满足要求,可以寻找合适的抗饱和电路、为什么LZ不考虑使用74HC14之类的高速逻辑电路来整形驱动嘞?

网友A:
按楼主这参数,8050速度能上200K都不错了

网友K:
现在人模拟电路水平越来越低下了,没人查下storage time这个参数吗?这个是三极管开关状态能工作到多高频率的最关键参数。提什么特征频率几百兆的都是什么都不懂的半瓶子醋。

网友I:
现在人模拟电路水平越来越低下了,没人查下storage time这个参数吗?这个是三极管开关状态能工作到多高频率的最关键参数。提什么特征频率几百兆的都是什么都不懂的半瓶子醋。 ...
引用 网友K:

手册上的storage time一般都是某特定电路的测试结果,手册上也会给出这个测试结果所使用的测试电路,并不一定就是该三极管的极限开关频率。

网友H:
还是特征频率/放大倍数吧...这个比较关键

网友I:
用这个电路,2N3904三极管能够达到10M的开关频率,并且ts(storage time)只有20ns左右,比手册上那个测试电路的ts=200ns要小很多。虽然这只是个仿真,但个人觉得实际测的话应该不会跟这个结果差很多。

网友H:
5v/200=25ma.这个三极管的最优频率是在ic=10ma上

网友I:
“三极管的最优频率”,还真没听说过这个说法。我猜你可能想说Ic在10ma的时候放大倍数最大,但作为开关管来使用的话,放大倍数并不是很重要的因素,只要保证能饱和导通就可以了。而且即使把R2改成500欧,使导通时Ic=10ma,仿真的结果也不会有多大变化,只是ts稍微变大了一些。

网友L:
103的电容和50k的电阻,能用到300K的频率?
楼主阻容系数要重新算下!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小日本的书上说的

楼主:
多谢各位帮助,问题解决了,换了高速三极管还有门电路都不能达到要求,最后单片机更换了STC11F系列,反应速度完全没问题,滑动多块都能检测到,而且不丢信号。

网友M:
R15电阻值太大

网友N:
以8051为例,12m 时钟频率,指令周期12时钟周期,还有双周期指令,假设程序只有1条指令其中断处理极限也只有500k,处理300K的信号太勉强了。

网友O(2012-12-28):
引用 网友N:
以8051为例,12m 时钟频率,指令周期12时钟周期,还有双周期指令,假设程序只有1条指令其中断处理极限也只 ...

如果用193进行分频出来至最高频率值为200K以下,应该可以吧,如果有干扰引起毛刺,该如何滤波?

网友O:
用8050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不用光耦呢?在经过三极管后直接输入单片机采集应该不妥吧有尖峰干扰的话会影响实际频率采集值。应该进行滤波。不过目前我也不知道有么有专用的滤波芯片或者电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