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2-05-14):
需要一个电路,实现以下功能:
1)正常工作电压在13V, 此时由单片机控制LED指示灯高亮和低亮;
2)当电压从13V往6V降低的时候,LED指示灯亮度随之逐渐降低,当电压低于6V的时候,LED灯完全熄灭;
小弟只能想到单片机PWM结合一个NPN三极管,以此控制LED实现高亮或低亮,但是对于精确控制LED指示灯在低于6V时熄灭,真的不知如何才能实现(注,单片机没有ADC功能), 希望各位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单片机的IO口是双向三态输入输出的吗?普通IO端口加电阻电容可以做ADC功能,,,

网友B:
再做一路分压,低于6V 分压小于单片机 高低电平门限 IO判断为低电平,控制关闭LED

网友C:
不用单片机PWM控制亮度,直接将13V电源通过电阻、稳压管、LED串联,自然就可以实现从高亮到低亮的控制,最后加一路比较器,当低于6V时控制LED灭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不亦心,JJJYUFAN,ZHAOHE2001,你们的点拨给了我许多启发!

网友C:
稳压管可以取4V左右,电阻可以用一个电位器实验来确定

楼主:
多谢! 不过经过多次试验,如果没有IO口控制三极管关闭,则在6V的时候仍有电流,LED熄灭不了,所以还需要另外一个IO来判断电路是否已经到6V(单片机上IO口较多,所以不希望加另外的比较器类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