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发出吱吱(刺刺)声,咋回事啊

楼主(2012-05-14):
本人用一只24v开关电源,给纳川M542驱动器供电,用PLC输出脉冲,控制57型的雕刻机上的步进电机,在停止状态发出吱吱的声音, 停下来有时候也一样有声音,请问各位仁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怎么解决?

楼主:
这个声音,有时候打,有时候小

网友A:
步进电机由于运转中的转矩脉动比较大, 所以运转中有噪声是正常的。
停下后的锁定状态下噪声会小很多,但也不是没有噪声,这跟驱动器的控制和你的机械传动,电机都有关系

楼主:
但是把手摸在步进电机上,点动电机,发现,有时候停下来声音和微振动要大,有时候机会没有。吧电流调下,赶紧也能小点。有时候停下来有持续的吱吱声,且电机会明显要热

网友A:
哦, 这是用的细分驱动器吧, 是这样的, 也属于正常情况
如果是停在整步位置, 声音就没有了, 很接近整步位置, 声音相对较小.在整步的中间位置, 则声音较大.
这是相电流脉冲造成的步进电机微振动导致的, 所以电流调小了, 也就声音变小了.

楼主:
奥,这样啊,声音响的时候,电机温度也上来,

网友B:
停止要停整步位置,细分是为了声音小,你这刚好相反。

楼主:
请问停在整步位置怎么停啊?细分,我只分到400

网友C:
转动的时候是正常的,停止的时候要给脱机信号.不然有声音电机也很热.

网友D:
电机停下来还有声音,只能说明这个“细分驱动器”有问题,而且多半是设计源头的问题。

网友E:
锁相噪音一般在非整步状态才会出现,原因可能是由电机质量或驱动器质量引起

排除电机的影响,如果锁相噪音非常大,多半是PCB设计不当引起的。

楼主:
细分有讲究
调整细分,噪音有变化

网友F(2012-06-27):
我用的雷赛M542驱动器,遇到的情况和楼主是一样的,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