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节5号电池串联 和 3接7号电池串联 哪个更好

楼主(2012-05-14):
现有一电路,有max3483 max3222 和一片3.3v的单片机,单片机的VDD 3.6V-2.1V
工作电流30ma 大部分时间休眠 。现有两种电池供电方案 2节5号电池 和 3接7号电池。哪个方案供电更久。这个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发现大部分都是3节7号串联的

网友A:
5号的容量比7号大得多

楼主:
5号 7号 容量比大概多少

网友B:
不必太纠结,5号应该是7号的2倍电量。

楼主:
为什么现在很多遥控器都是用三节7号电池 而不是两节5号 电压问题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考虑电池损耗的问题
2节电池的持久性 没有3节的性能好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过两节5号电池 应该比3节7号容量大

网友C:
如果供电电源有电源转换稳压电路,比如要稳定供电电压为3V,那还有这么一个可能情况,电压高时便于稳压,同时做的可以是降压电路,效率高。而2节电池则需要升压电路,效率低,电路复杂。

楼主:
原来是这样.不过三节电池最低应该放电到2.7V吧 ,当低于3.3V后也需要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