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anAhead14.1下怎么调用Modelsim仿真?

楼主(2012-05-14):
老是出现路径的问题,不知道在那里设置路径

楼主:
出的这个错误
[Runs 112] Failed to locate the ModelSim 'vsim' executable program in the shell environment 'PATH' variable. Please source the settings script included with the installation and retry this operation again.

网友A:
这个,感觉是你的path里面缺少系统变量。

楼主:
我在win下path设置好了modelsim的路径的,在cmd窗口可以直接用vsim运行modelsim的,不知道为什么pa下不行,有人成功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