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 timer2 PWM 无输出

楼主:
#include "stm8s.h" //包含用到的外设的头文件
//LED操作宏
#define LED1_ON()  GPIO_WriteLow(GPIOB,GPIO_PIN_5)
#define LED1_OFF() GPIO_WriteHigh(GPIOB,GPIO_PIN_5)
#define LED2_ON()  GPIO_WriteLow(GPIOB,GPIO_PIN_4)
#define LED2_OFF() GPIO_WriteHigh(GPIOB,GPIO_PIN_4)
u16 CCR1_Val = 300;
u16 CCR2_Val = 100;
u16 CCR3_Val = 100;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功  能:  实现一定时间的延时,延时设定时长由输入time 决定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hile(time--){
  i=300;
  while(i--); //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打发时间
}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main() 主程序
*功  能:  设置LED的端口为输出,并使开发板上的LED2闪烁
*******************************************************************************/
main()
{
  u16 i;
        //CLK_HSECmd(ENABLE);//外部晶振有效
        //CLK_ClockSecuritySystemEnable();//时钟安全开启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内部振荡分频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1);//CPU分频
        //CLK_ITConfig(CLK_IT_CSSD, ENABLE);//时钟失效中断
        //复位GPIO*  P*端口的设置恢复为初始值
        CLK->;PCKENR1 =0xa0;
        CLK->;PCKENR2 =0x00;
        GPIO_DeInit(GPIOA);
        GPIO_DeInit(GPIOB);
        GPIO_DeInit(GPIOC);
//设置PB5为输出,
GPIO_Init(GPIOB,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3, GPIO_MODE_IN_FL_I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5, GPIO_MODE_IN_FL_I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6, 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2, GPIO_MODE_OUT_OD_HIZ_SLOW);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GPIOA,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设置TIM1PWM
        TIM1_DeInit();
        TIM1->;PSCRH = 0x00;
        TIM1->;PSCRL = 0x00;     //1分频
        TIM1->CCMR3 = 0x60;      /* Output mode PWM1.TIM_CNT<TIM_CCR时,输出有效电平,不使能预装载                      */
        TIM1->CCMR4 = 0x60;      /* Output mode PWM1.TIM_CNT<TIM_CCR时,输出有效电平,不使能预装载                      */

        TIM1->CCER2 = 0x11;      /* CC polarity high,enable PWM output      */

        TIM1->ARRH    = 0x0f;         /* Freq control register: ARR             */
        TIM1->ARRL    = 0xff;         /* Freq control register: ARR             */

        TIM1->CCR3H  = 0x08;         /*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 CCR        */
        TIM1->CCR3L  = 0XE8;      /*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 CCR        */
        TIM1->CCR4H  = 0x04;         /*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 CCR        */
        TIM1->CCR4L  = 0XE8;      /*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 CCR        */

        TIM1->BKR   = 0X80;    //MOE =1;主输出使能
        TIM1->RCR   = 0x01;
        TIM1->EGR   = 0x01;
        TIM1->CR1   = 0x01;      /* Enable TIM1.   TIM3->ARR立 即写入影子寄存器    */
//CLK_PCKENR1 |= 0x60;
         //设置TIM1PWM
       TIM2_DeInit();
       TIM2->;PSCR = 0x00;     //1分频
       TIM2->CCMR1 = 0x60;
       TIM2->CCMR2 = 0x60;      /* Output mode PWM1.TIM_CNT<TIM_CCR时,输出有效电平,不使能预装载                      */
       TIM2->CCMR3 = 0x60;      /* Output mode PWM1.TIM_CNT<TIM_CCR时,输出有效电平,不使能预装载                      */

       TIM2->CCER1 = 0x11;      /* CC polarity high,enable PWM output      */
       TIM2->CCER2 = 0x01;      /* CC polarity high,enable PWM output      */

       TIM2->ARRH    = 0x0f;         /* Freq control register: ARR             */
       TIM2->ARRL    = 0xff;         /* Freq control register: ARR             */
       TIM2->CCR1H  = 0x08;         /*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 CCR        */
       TIM2->CCR1L  = 0XE8;      /*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 CCR        */
       TIM2->CCR2H  = 0x08;         /*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 CCR        */
       TIM2->CCR2L  = 0XE8;      /*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 CCR        */
       TIM2->CCR3H  = 0x04;         /*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 CCR        */
       TIM2->CCR3L  = 0XE8;      /* Dutycycle control register: CCR        */

       TIM2->EGR   =0x01;
      TIM2->CR1   = 0x01;      /* Enable TIM1.   TIM3->ARR立 即写入影子寄存器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1024);
  TIM2_OC1Init(TIM2_OCMODE_PWM1, TIM2_OUTPUTSTATE_ENABLE,CCR1_Val, TIM2_OCPOLARITY_HIGH);//PWM模式可设置PWM一周期的时钟数,并调可节占空比
  TIM2_OC1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OC2Init(TIM2_OCMODE_PWM1, TIM2_OUTPUTSTATE_ENABLE,CCR1_Val, TIM2_OCPOLARITY_HIGH);//PWM模式可设置PWM一周期的时钟数,并调可节占空比
  TIM2_OC2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Cmd(ENABLE);
*/
//把LED1设置为高电平输出,关灯
LED1_OFF();
while (1){ //主循环体
          if(i>0x0ffe){i=0;}else i++;
                  TIM2_SetCompare1(i);
                  TIM2_SetCompare2(i);
                  TIM2_SetCompare3(i);
                  TIM1_SetCompare3(0x04ff);
                  TIM1_SetCompare4(0x03ff);
  LED1_ON();//PC2输出低电平,使LED2点亮
  Delay(200);//延时,让用户观察LED2亮起
  LED1_OFF();//PC2输出高电平,LED2熄灭
  Delay(200);//延时。
}//如些反复,用户会观察到LED2一直在闪烁
}

网友A(2012-05-14):
字节选项有无配置?

网友B:
楼主的代码真好看,那么多笑脸!!!!

网友C:
那个笑脸怎么回事呀

网友D(2014-06-23):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我的QQ:94471266,方便的话请联系我一下,我要请教你的

网友E:
我调试过这个问题。
问题解决方式;
1,确认输出脚1,19,20
2,初始化
void PWM_Init(uint16_t CCR1_Val, uint16_t CCR2_Val)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999);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2_OC1Init(TIM2_OCMODE_PWM1, TIM2_OUTPUTSTATE_ENABLE,CCR1_Val, TIM2_OCPOLARITY_HIGH);
  TIM2_OC1PreloadConfig(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2_OC2Init(TIM2_OCMODE_PWM1, TIM2_OUTPUTSTATE_ENABLE,CCR2_Val, TIM2_OCPOLARITY_HIGH);
  TIM2_OC2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2_Cmd(ENABLE);
}

三,用stvp配置选项字节。
4,烧录程序,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试波形,这个初始化程序是用库做的,已在实际项目中应用。

CHEZKSIQ8}EQ)DWA(6B5}ZR.jpg (96.24 KB )

网友F(2015-04-07):
STM8S103
没有包含#include "stm8s_tim2.h"

1,这是不是说明STM8S103没有通用定时器2这个外设??
2,又或者STM8S103有通用定时器2这个外设只是ST公司没有给封装,我们还是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G:
这么长的代码

网友H:
STM8S103 有Tim1 Tim2 Ti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