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普勒原理

楼主(2012-05-14):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显然那是光(电磁波)的多普勒效应,先明白其来源。

光(或电磁波)的多普勒效应表示为下式(需考虑狭义相对论):

  f1 = f0 √[(c + v) / (c - v)]

其中 f0 为源频率,f1 为相对于源以速度 v (方向指向源)运动的参照系所接收的波频率,c 为光速。光(或电磁波)遇运动物体后反射回来,再使用上式(此时 f1 为源频率,f2 为反射回来的波频率):

  f2 = f1 √[(c + v) / (c - v)]

结合两式有

  f2 = f0 (c + v) / (c - v)

显然

  Δf = f2 - f0 = 2 f0 v / (c - v) ≈ 2 f0 v / c

Δf 是反射波和源波的差频,容易采用混频加低通获得。

楼主:
谢谢,很详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