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mos实现电压开关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2-05-14):
小弟用mos管搭了个控制电压的电路,如下图所示:

    其中2n7002为nmos管,fds6679为pmos管,En为输入的控制信号,输入高时为3.3V,输入低时约200mV,Vout是所需要输出的电压;但是通电后,发现2n7002没有起到应有的开关作用,无论En信号是高还是低,Vout均输出了12V;
    用示波器测得,En为高时,2n7002的S端输出电压约900mV,En为低时,2n7002的S端输出电压为200mV;将2n7002拿开后,fds6679的g端用示波器测的为12V;
    请问我这个电路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如何能够实现这个12V的通断?另外我还将12V换成5V和3.3V试了下,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吧,谢谢了!

网友A:
7002的 S 和 D 掉换一下就行了;体二极管一直导通导致的问题

楼主:
调换?是说D通过电阻连12V,S接地吗?感觉好像是Nmos管有开关功能,但是好像没有完全断开,因为其内阻很小,压降都落在5.1K电阻上了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呵呵

网友B:
楼主连MOS管是怎样用的都没搞清楚呢
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C:
你NMOS用法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是nmos管用反了,但是我把该mos管翻转过来焊接,发现En为低时,nmos的D端电压确实上去了,但是仍然只有9V,后面PMOS管还是导通了,现在用的nmos是新拿出来的,这个再怎么整啊~~~

楼主:
我想如果把5.1K的电阻换成低阻值的会改善吗?

网友D:
7002的G,S并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E:
En电压过低,低于4V基本不起作用,除非你的MOS管是低栅压型的。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吧 2n7002 换成一个 npn 的三极管。。。

网友F(2013-12-19):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吧 2n7002 换成一个 npn 的三极管。。。

我把第一个NMOS换成npn三极管了,第二个PMOS为什么要把12V接到它的S上,而不是D上?如果是把12V接到D上,S输出可以吗?

网友G: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