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阻为什么会很热的?

楼主(2012-05-14):
(无正文)

网友A:
PT1  高电平, U2 的4脚被 R6 拉成了高(接近24V), 所以 Q1-e 成 23V
为了保证 Q3,Q4 的正常导通, 这个电路的 R7,R8 也不能太大. 所以这两个电阻的功率自然小不了.发热正常.

网友B:
近0.5W的发热功率呢,你说应该不应该热?这两个电阻要用1W的功率哦。

网友C:
驱动一个电机要着复杂么·~~~·

网友D:
直接接24V了,功耗当然也不小了

楼主:
怎样改可以让这两个电阻不热啦?

网友E:
R8电压是:24V-R9两端电压-Q1的Vce(sat)=24V-0.6V-0.3V,是这样吧

网友F:
这种场合用达林顿管更合适,放大倍数大。

网友B:
呵呵,用达林顿管的话,饱和压降要增大0.7V,电机电流1A的话,那么其功耗要增加0.7W。基极驱动的电流是小了。但功率管的发热增加了。自己权衡吧,哪个更好?

网友G:
为了保证功率管基极电流,就得保证这两个阻值不能太小,
就得发热

网友H:
看你R11的取样电阻,应该电流不会太大,建议你还是加大R7和R8,假设驱动电流是1A,一般功率管的放大倍率是20到40倍,以上管为例,取30倍,基极需要驱动电流34mA,那么基极限流电阻就是(24-0.7)/34ma=680欧姆,功率就是1W,因此建议你如果驱动负载的电流大还是用达林顿或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