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两个芯片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请教大家两个芯片使用的问题:想用一个高电平时为3.3V的信号去控制一个12V电源的开关。继电器和光耦响应速度不够快,有没有逻辑器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想找一个响应最灵敏的器件~~~
RS422/RS485协议的收发器,现在用的是MAX3490ESA,他的供电是3.3V,差分信号是3V左右。有没有3.3V供电,但是输出差分信号是5V左右的器件。类似MAX232,5V供电,但是可以通过电荷泵使差分电压大于5V。请大侠指点。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用三极管或MOS管。
第二个问题:没这个必要,485就没要求差分信号是5V的。

网友B:
最好用N沟道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