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TI的库函数的使用说明?

楼主(2012-05-15):
只有头文件里的函数,但没有参数说明,还是不知道如何调用... 例如: extern void EthernetIntRegister(unsigned long ulBase, void (*pfnHandler)(void)); extern void EthernetIntUnregister(unsigned long ulBase); extern void EthernetIntEnabl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Flags); extern void EthernetIntDisabl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Flags); extern unsigned long EthernetIntStatus(unsigned long ulBase, tBoolean bMasked); extern void EthernetIntClear(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Flags); extern void EthernetPHYWrit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char ucRegAddr, unsigned long ulData); ......

网友A:
在StellarisWare软件根目录下doc文件夹中,有driver library的说明文档

网友B:
可以网上搜下,有中文翻译的驱动库说明文档...

楼主:
在StellarisWare软件根目录下doc文件夹中,有driver library的说明文档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StellarisWare软件?
电脑里只有Drivelib.lib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从TI网站可以下载。

网友D:
跟着标题进来的。

楼主:
原来,其实百度就有...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在下面连接下载最新版本:
http://www.ti.com/tool/sw-lm3s

网友:
跟着标题进来的。+1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安装IAR For ARM软件后也可在如下目录找到..\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_0\arm\examples\TexasInstruments\Stellaris

网友E(2012-08-15):
1# ningling_21

网友F:
去ti官网搜索一下就行了!

网友G:
问问度娘啊。。。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