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5):
(无正文)

楼主:
没人回复啊   哎~

楼主:
B端和参考地之间加一个电容 老师让我算B端上的电流  不知道怎么算  求助啊~

网友A:
1、浪涌是加载线与参考地之间,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实验?
2、你的GND是否是接大地(不应该接),如果不接那有可能是电路板那个位置跟参考地通过485芯片放电了所有烧毁芯片、电阻(并且是刚超过放电门槛),所以由于A/B布线不同导致A口还没到放电级别。

1、参数都没有,不好判断
2、485与其它电路不隔离是自寻死路3、不清楚实验过程、怎么加的浪涌

楼主:
.测试端口:电源端口L1、L2、L3和PE端口;
.浪涌次数:应分别在0°、90°、180°、270°相位施加正、负极性各5次的浪涌脉冲;
.脉冲频率:60s
我是刚接触  不太懂 请指教 谢谢 。
电路不是我设计的 也有人说应该加隔离  但是这个电路在另一块板子上测试却是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
4# sjnh

楼主:
谢谢你  但是我不是找元件  我是找问题的原因。。。
7# langtuodianzi

网友B:
阻值标出来才好分析,这个电路说实话,也只有专家教授搞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