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答案,CLEAR

楼主(2012-05-15):
CLEAR

网友A:
先确定收发的数据是否正常  再分析CRC的生成代码

网友B:
没用过,应该和cc1100一样吧?看看手册,发送一字节数据或是一个数据包的数据组成,有前导码,数据长度,地址等,看看你发的数据。数据长度 =  + +   不只是你发送的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