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2计数器为啥不能测在480Khz以上的频率

楼主(2012-05-15):
如题,我写了一个8052计数器,使用定时器和计数器来完成的,具体的代码如下:

/*******http://hi.baidu.com/zhangjiayue123/home************************************
函数功能:51单片机制作的频率计(当然这个频率计的频率范围是有限制的理论值为2Hz-1MHz)
编译环境:keil4
测试环境:科技创新实验室学习板
整理人:张家越      QQ:435835181
整理时间:2011-06-22
设计思想:测频率,其实就是一个定时计数的过程,在一定时间内,检测脉冲的个数,最后用脉冲个数除以时间便可以得到频率
修改 :  LiMing WangQiDong
板子 : CCDZ-C board
CPU  :  STC89C52RC
晶振 : 12MHz
修改部分:
1、LED显示部分,改为6位显示
2、修改delay函数 延时5ms 优化LED显示 改为一个for循环 代码更为简练
3、删除定时器1的8位重载计数器,
4、添加定时器2,并设置为16位重载计数器提高量程范围

在2Hz~999999Hz之间
信号输入引脚为P1.0(T2)

版本 :  0.4.1
********http://hi.baidu.com/zhangjiayue123/home****************************************/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seg_du[]=
{
0x3f, 0x06, 0x5b, 0x4f,0x66,
0x6d, 0x7d, 0x07,0x7f,0x6f
};  //数码管的段选
uchar dbuf[6]={0,0,0,0,0,0};       //用来装显示数据的空数组
unsigned long count;     //定时1s只之用
unsigned long couL;
unsigned long timer2_cnt;
unsigned long frequency;
void delay(void)       //延时函数用于数码管动态扫描
{
uchar i, j;

for(j=0; j<6; j++)
  for(i=0;i<110;i++)
   ;
}
void display_simplified(void)
{
unsigned int i =0;
for(i=0; i<6; i++)
{
  dula = 1;
  P0 = seg_du[dbuf[5-i]];
  dula = 0;

  P0 = 0xff;
  wela = 1;
  P0 = 0xff & ( ~(0x01 << i) );
  wela=0;
  delay();
}
}
void timer0 (void)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用与定时计数
{
count++;
if(count == 4000)     //定时1s到,
{

  count = 0;       // 将定时标志清零
  TR2 = 0;         //关闭计数器
  couL = TH2*256 + TL2 - 6;        //将小于65536次脉冲的计数加上

  frequency = timer2_cnt * 65536 + couL;

  dbuf[5]=(frequency)/100000;
  dbuf[4]=(frequency)/10000%10;
  dbuf[3]=(frequency)/1000%10;
  dbuf[2]=(frequency)/100%10;
  dbuf[1]=(frequency)%100/10;
  dbuf[0]=(frequency)%10;       //显示处理函数

  timer2_cnt = 0;            //计数器2计数器清零
  TH2 = (0xFFFF-65530)/256;
  TL2 = (0xFFFF-65530)%256;        // 打开计数器中断

  TR2=1;                //开启计数器2,使之工作
}
}

//timer 2 interrupt ISR
void timer_2_ISR(void) interrupt 5
{
TF2=0;//!!!注意!!! 定时器2必须由软件对溢出标志位清零,硬件不能清零,这里与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不同!!!
timer2_cnt++; //TL2+TH2 = 65536 时,计数器2的  TF2置1,引发中断
/*说明有几个65536溢出的次数,因为大于65536的时候,TH1+TL1 8+8位 2^16=65536的空间就容不下了,就会溢出*/
}
//timer 0 timer mode mode-2:  8 bits-reload
//250us*4000=1s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    //  设置定时器0,和计数器1的模式
TH0=6;
TL0=6;      //定时器的初值,用于中断一次计时250us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定时器0
}

//用作计数器:16位重载模式的计数器
void timer2_init(void)
{
RCAP2H=(0xFFFF-65530)/256;
RCAP2L=(0xFFFF-65530)%256; //12MHz晶振下定时50ms,自动重装
TH2=RCAP2H;
TL2=RCAP2L;     //定时器2赋初值

//16bits reload
CP_RL2 = 0;  //reload mode
T2MOD &= 0x00; //T2OE = DCEN = 0;
C_T2 = 1;  //counter mode
EXEN2 = 0;
ET2=1;
TR2=1;    //启动定时器2
}
void main()
{
count=0;
timer0_init();
timer2_init();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display_simplified();
}
}

可是试验后,在频率为480KHz左右的信号就测不准了,,我怀疑是不是数据类型的大小不够,于是我把
count;     //定时1s只之用
couL;
timer2_cnt;
都改为long型,可是还是无济于事,
那位大侠能否解释下啊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A:
51晶振12M, 指令频率才1M。你自己算一下,你中断用了多长时间

楼主:
哦,哦买噶,应该是12MHZ的晶振不够用了。。。谢谢啊

网友B:
和12M晶振没关系
方法有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