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2-05-15):
我用开关电容型滤波器按照Filter CAD 设计了一个低通滤波器,用的芯片是LTC1068,时钟与截止频率比是100:1,时钟是100KHz时,输入100Hz三角波,输出会失真,波峰和波谷都被削掉了,输入频率增加但小于1KHz(截止频率)时,失真越厉害,有点像正弦波了。那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14-04-08):
新做的LTC1068滤波器模块:支持4种滤波器配置: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可通过更换外围电阻、电容元件实现其它模式切换。滤波器截止频点可以通过外部时钟端口来控制,若时钟采用单片机或 FPGA控制,则可以实现程控滤波。

LTC1068滤波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286836

网友B:
你怎么连续发了4个一样的主题,给你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