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5毫米音频线。以及回音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无正文)

网友A:
3.5毫米插座/插头的结构和接线方式
http://www.sydzdiy.com/base/practice/042G21392010.html

1、3.5毫米前置音频插座的结构
  首先要了解前置音频插座的结构。根据英特尔关于AC97前置音频接口的规范,机箱的前置音频面板采用两种3.5毫米微型插座:1开关型的,2无开关型的,见下图:

  开关型的2/3,4/5端是两个开关,当没有插头插入时,2/3,4/5端是连通的,当插头插入时2/3,4/5端断开。无开关的就没有3,4两个开关端。
2、3.5毫米插头结构
  3.5毫米插头一般可分为三芯和二芯两种,如下图:

  二芯插头一般用于麦克,三芯插头一般用于立体声音耳机(有源音箱)。现在二芯插头很少,所以麦克也用三芯插头。耳机和麦克插头的接线定义如下图:

  麦克、耳机插头的接线如下图:

  采用三芯的麦克插头还有两种接法,如下图:

  这种接法没有麦克偏置,如果与麦克插座接线配合不准确。会不好用。
3、前置麦克连接的问题
  前置音频口的连接,耳机一般没有什么问题,麦克会经常出现问题,原因是有些机箱的前置麦克插座的接线方式不标准。下图列出了标准接线与非标准接线的区别:

  标准的接线有三条线:地线、麦克输入、麦克偏置。非标准的有二条线:地线和麦克输入,把麦克偏置省了。非标准1是把插座1、3短接,非标准2是3脚空着。这两种的把MIC_IN接到JAUD1的1脚是可以使用的。非标准3是把2、3短接,这种插入标准插头的麦克肯定是没有声音的,除非也用那种与之相对应接法的非标准插头的麦克。
4、前置音频线
  英特尔规范中对前置音频线也作了规定:左右声道、麦克以及AUD_VCC/HP_ON都要成对屏蔽,同时这些线还要组合在一起外层屏蔽。参考下图:

  国内的机箱看不到有符合这种标准的前置音频线。这种标准的音频线会减少干扰,降低噪声。
  市场主流低端的6(5.1)声道主板一般配置3个插孔的音频接口,这三个插孔分别是①蓝色的音频输入 ②绿色的音频输出 ③粉色的麦克输入。这三个插孔通过软件设置可以提供4-或6-声道模拟音频输出功能。AC97音量控制面板与HD音量控制面板最大的差异在录音/input音量控制面板。AC97录音音量控制面板内每个录音设备下面的音量滑动条都是可以调节的。HD音量控制面板内每个录音设备下面的音量滑动条都是灰色不可调节的。音量调节是通过左侧的录音控制滑动条调节。AC97的“属性”通过面板上面的“播放”/“录音”来选择播放/录音设备。HD的“属性”通过面板上面的“属性”下拉菜单选择输出/输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