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5-15):
请问:怎样实现在某个按键按下的情况下在去检测其他的按键,然后实现一些功能?
我把代码写成:
if(key1)
{
      flag = 1;
}
if(flag)
{
    valu=keyScan();
    if(valu == key2)
     {
        deal();
     }
}

这样写的话,键盘检测始终进不到检测第二个按键。
另外一个写法
if(key1)
{
    valu=keyScan();
    if(valu == key2)
     {
        deal();
     }
}
同样进不到里面去。该怎样来写这个键盘检测?

网友A:
猜测楼主可能把这段程序写在主程序里了,而主程序可能只在开头或者结尾又一次键盘扫描,所以楼主valu=keyScan();
的valu永远等于上次扫描的结果key1所以无法检测到第二次扫描。建议在此句程序前再调用一次键盘扫描和小延时,估计能解决问题。

网友B:
记录每个按键的按下,松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