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画图时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2-05-15):
一般来说一个独立的元器件对应一个原理器件和一个PCB封装,如图中所示,LM319D看似是两个原理图器件,其则为一个实物器件,只是将其不同的管脚分布在两个原理图器件中,但是我查看了其两个原理图器件,其均对应着同一个PCB封装图,请问各位大虾,这是怎样做到的?

楼主:
哦,上边问得有点含糊,我是想问下,人家是怎样吧同一个元器件在画原理图时分成两个或多个原理图器件,却都只用同一个PCB封装?

网友A:
PROTEL建立原理图库时,有new part,添加新的部分,例如双运放就可以是2个part,4运放是4个part,

网友B:
也顺便学习下的 啊,顶起讨论啊

网友C:
器件里有子件添加,看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D:
PROTEL建立原理图库时,有new part,添加新的部分,例如双运放就可以是2个part,4运放是4个part,
引用 网友A:

支持

网友E:
我也顺便学习了啊,谢谢楼主跟3楼的啊

楼主:
各位大虾,还有没有更具体点的提示的啊,不然我结贴了啊,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了啊,我先结贴了,有撒跟好的建议的请继续送上啊,谢谢

网友F:
这样的元件在你添加的时候,它前面有个加号,可以点开,里面就是part,选择你要用的part就可以了,在属性里也可以添加其它的part,你在protel DXP教程的元件的添加中可以看到的。

楼主:
谢谢10楼的宝贵经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