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检测电机的工作电流,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高分求指导

楼主(2012-05-15):
需要检测电机的工作电流,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求指导

背景情况是这样,三相电机,满负荷电流3.7A,电机带一个搅拌器,搅拌的液体的粘度变化会导致电机的工作电流的变化。
电流信号送单片机处理,决定配料的比率。
我想简单点,买4-20mA的电流变送器,将电机的电流信号直接变成电流环信号送到AD进行测量。

问题1:三相电机需要三相电流都测还是仅测一相电流就可以
问题2:是否需要同时检测供电电压
问题3:电流测量的分辨率需要达到0.02A,用4-20mA的变送器可以满足要求吗
问题4:4-20mA的电流变送器价格大概多少,有合适的型号请推荐一下

网友A:
1, 原则上最好三相都检测, 不过三相电机负载平衡性不算太差, 如果不是追求精密, 只测一相也可以;
2, 不测功率, 就没必要测电压;
3, 传送模拟信号, 原则上分辩率无限小, 实际上受信噪比限制, 需在噪声干扰方面下点功夫;
4, 了解价格, 上阿里巴巴搜

网友B:
2楼是高手

网友C:
变送器的价格较贵,如果想便宜,可以用电流/电压互感器自己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