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电容充放电的仿真?

楼主(2012-05-15):
请问大家了,如何仿真电容的充放电曲线,电压源为交流电,麻烦各位了

网友A:
用仿真软件

网友B(2013-01-30):
最好亲自动手做一下 用示波器看一下 更直观一点

网友C:
放个开关不就可以了

网友D:
用仿真软件就行,用示波器也行,估计波行就是峰值降低,别的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