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和稳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1、为什么有的运放单位增益不稳定?如果单位增益稳定,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它构成跟随器也就是缓冲器?反馈回路里需要加电阻吗?

2、有个系统是用3.3v作为电源的,但是供电要用电池,想问一下用两节电池(3v)怎么输出3.3v  我看了下一般的LDO好像都是要求输入要比输出高才行,这个输入3v没有输出3.3v高,怎么弄? 要用升压的LDO吗?

网友A:
这么高深的问题,搞不懂

网友B:
若是单位增益稳定,自然就可以用作跟随器。那个“反馈电阻”不是必须,可以不用(短路)。

LDO 必须是进高出低。

楼主:
若是单位增益稳定,自然就可以用作跟随器。那个“反馈电阻”不是必须,可以不用(短路)。

LDO 必须是进高出低。
引用 网友B:

多谢~,那我用两节干电池供电,怎么输出3.3v?不是有很多那种电池供电的仪表吗,他们是怎么提供稳压源的?

网友C:
考虑升压型DC-DC

网友D:
一般使用的运放都是单位增益稳定型运放,跟随器一般是稳定的。
而非单位增益稳定型运放,在运放稳定下,一般有个最小增益限制。

网友E:
用电荷泵吧

网友F:
等高手解答

网友G:
有很多那种电池供电的仪表吗-----用的是9V电池
3.3要求很高的话,就只能用三节电池了

网友H(2012-06-19):
很有意思  学习哈哈

网友I:
不用电池吧,你直接去买个SPX5205直接5v转3.3,外围也简单。运放有很多种的,有通用的运放,高速运放,精密运放等等,各自的参数不一样,由于器件的非线性,必然达不到你所说的增益稳定,随所以在参数选取上我们要看该运放的带宽,失调电压,偏置电流等等因素,关于跟随器的选择,你要知道跟随是用来做什么的?针对于作用来选取期间,而不是说增益特稳定才可以用来做跟随器,个人见解,只供参考。

网友J:
回复 网友G:
用9V电池是因为电源噪声不好处理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