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的玩意,有图求真相,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2-05-15):
小日本的一个汽车空调风机无极调速器,先拆开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结构,在大陆售价竟然高达500RMB
小日本的产品做的还真不错,线路板是陶瓷的,粘在散热铝块上面,再用硅胶封装好抗震又防潮。
再继续往里拆,把散热铝块拆下来。清晰看到了线路板!
线路板电阻为导电粉电阻,IC、MOS和续流二极管因封装无法鉴别型号,
在拆下线路板之前,用15KHz的各占空比PWM信号控制调速器,测得占空比13%时12V150W风机启动,电流为0.4A,转速为每分钟680转,占空比40%时电流2.8A转速2040转,占空比60%时,电流6.5A转速2880转,占空比88%时全速3600转,电流11.5A,MOS栅极信号从PWM转变为10.5V直流信号。小民现在想将线路板改成普通双面板,MOS选用大功率IRFP064N,55V110A插件直接固定在散热铝块上面,模仿或从新设计个线路控制MOS。因无法获取控制信号频率等信息,各位大虾能否一起帮俺分析分析,该选用什么IC、MOS、续流二极管等,具体线路该怎么设计?IC能否用LM2901?先将原理图和波形图传上来供参考,感谢大家帮忙!产品做成功了打击一下小日本,也送大家一个呵呵呵......我也正在做电路实验,将会把实验结果上传和大家一起分析讨论,先谢了!

网友A:
打击一下小日本? 光从抄字上就已经棋输一着.

中国人抄东西, 画猫画虎不画骨, 人家先进不在于电路, 在于器件和工艺, 以及做事的态度.

楼主:
PowerAnts发表于
打击一下小日本? 光从抄字上就已经棋输一着.
中国人抄东西, 画猫画虎不画骨, 人家先进不在于电路, 在于器件和工艺, 以及做事的态度

确实,但是成本限制在这没办法,小日本一个产品零售价500,咱出厂价才50-100左右没办法啊!只能是抄一个稳定简单的MOS驱动电路了,大虾有何高见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B:
你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问题也许就有办法了,别人为啥宁可花¥500买小RB的,根本原因,俺想是客户相信它们的可靠性。
  说实在的,12V的150W直流调速其实没太多技术含量,你如何让你的客户相信你的可靠性?不外就是提高设计余量而已,兼顾EMC、效率、甚至尺寸、外观,客户看得到甚至看不到的用料扎实点(比如小RB用铝合金的,你用紫铜、用银合金甚至奢侈点用纯银的),你真当客户会发觉不了吗?这么个简单的小东西,真能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C:
关键点应该是C4电容吧,从G极波形看它不是一下子关断的。
占空比与调速成线性比例,但MOS的发热量也会增大很多的吧。

楼主:
  1. xxlin1984发表于 2012-5-16 09:45
  2. 关键点应该是C4电容吧
请教大虾从原理图分析,IC应该是什么类型型号的IC?

网友C:
经验尚浅,不会猜IC

网友D:
抄小日本不如抄德国吧?

网友E:
技术无国界。除非为政治服务的技术。

网友F:
抄小日本不如抄德国吧?
引用 网友D:

抄别人的,不如自己搞一个,这又不是高技术的东西。

楼主:
确实不是什么高技术含量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下图的一个电路。不过要做的稳定也比较难,有什么比较成熟稳定简单的电路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还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应该说占空比高,MOS电流大的时候应该发热就大,但是占空比小的时候,电流只有2-3A的时候发热反而快呢!还是11A的大电流反而慢点!是驱动波形的问题吗?打开和关断的时间长吗?

网友G:
说真的用抄的东西打击人家应该是打击不到的,呵呵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H:
125度电解电容, 难得呀!  整机寿命的练门!

楼主:
  1. 125度电解电容, 难得呀!  整机寿命的练门!
何意?是说这个电容是整机寿命的关键?

网友I:
国人做事的态度是没法改的,这个环境因素;
国家不重视科技技术,老板开公司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解决自己信仰或者某领域的难题。开公司的都苟且偷生哪有待遇给打工的,那个有料十足?
大伙都是要怎么做好产品,大家看看自己做的产品,电子元器件是否都买廉价的有没有?明知道这个待遇给员工比较低还是他不闹能压就压的有没有?属下做事功劳自己请功的有没有?

网友J:
c2应该是吸收电机的自感电动势的,对保护mos非常重要.

网友K:
:)楼主后续有为啊,祝楼主马到成功,银量满袋!!别听人家胡说八道,做自己该做的事

网友K:
我也早想拆个下来研究下了,在这里长见识了

楼主:
嗯!大家能否推荐一个简单稳定的驱动电路!

网友L:
一般啦。
竟然卖这么贵,我们的200W驱动器也没卖过100块。

楼主:
感谢鼓励,各位大虾给推荐 一个稳定的电路呗!

楼主:
各位大虾,我做了下面原理图中的电路实验了一下,竟然基本达到了原装样品的测试参数,而且用PWM控制调速温升只有68°,用直流信号0-7V调速温升为120°???是什么原因呢?刚开始用LM2901做的电路是不是除了方波不够理想,上升下降沿都不够陡之外,还有幅值(驱动电压)太小的缘故呢?只有4V左右,原理图中的电路幅值就达到10V左右,波形也比较理想!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能稳定吗?我用50Hz-50KHz的频率实验都能工作,不过实验时间不长,或者还需要哪些改进?增加吸收电容啥的!多谢指点!

网友M:
功率集成了

楼主:
Siderlee发表于 2012-5-21 16:10
功率集成了

大虾是何意啊?

网友N:
期待楼主的最终电路

楼主:
谢谢!
到时上传分享!

楼主:
对26楼的电路,再做一次改进,下午再实验效果,上个图,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
下午按照32楼的电路做了一个实验,结构波形很不满意,MOS温升也很高。在50Hz-2KHz频率段工作时,温升明显较低,在5KHz-16KHZ频率段时温升加大,并且150W电机有“叽”的叫声,在17KHz-50KHz时电机叫声不明显,但是温升进一步加快,达到100°左右,低频时65°左右。将波形上上来,大家分析一下!请多指教!波形图黄色为G极,蓝色为D极!

网友O:
这空档里的毛剌是马达电刷换向产生的,设法灭小点,MOS管自然就不会太烫了.
这换向火花可并RC试.由于频率范围较宽,电容大小只好取个中间值.

网友L:
频率升高温升高是因为MOS管的开关损耗加大了。

楼主:
现在用下图原理图分别用插件和贴片的元件做了电路测试,基本差不多。频率高于2KHz时,波形比较理想,MOS温升很低。在低于2KHz时波形明显出现毛刺,但是温升没有明显变化。将原理图和波形图贴上,请大家给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C:
最后两张图G极好像被电机干扰了,测一下Q1Q2是不是也有类似波形,
有的话,把电机和信号分开供电试试(电机和Q3那个点分开供,Q4那个点单点共地)

网友C:
驱动关断后,固定的300us后才出现杂波,应该有代表什么?

楼主:
发现一个现象,Q4忘记接地时,工作也正常,波形也没什么大变化,Q4不是快度关断MOS的吗?那Q4没工作怎么不影响?

网友P:
支持楼主,但抄的时候要彻底,如果只抄一部分,那后果就严重了,抄稳定后再改进(老板肯定会逼着降成本)

网友Q:
是不是N沟道 IRF830啊

楼主:
是不是N沟道 IRF830啊

什么?MOS是IRFP064N啊

楼主(2012-06-20):
感谢大家一直的指导!现在做了线路板过来,在老化过程中,问题又来了,在频率15KHz以下时,电机有明显的啸叫声,线路板也有啸叫声只是声音比较小。频率大于15KHz,16-50KHz时即听不到啸叫声,把原理图和PCB布线图传上来,麻烦大家再帮忙分析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这啸叫声该怎么消除?是不是布线的问题还是?

网友R:
这个板地线和电源线都这么细,还有这些走线有问题

网友C:
可以听听原来手焊的板,看是不是也有啸叫。
(16-50KHz听不到啸叫,是超出人耳范围了;16K大人听不到,小孩子可以听到)

网友L:
你这一抄太牛了!又或者小日本的也是个垃圾货?
再怎么也得输出PWM频率与输入PWM频率无关吧?

楼主:
地线应该不细了啊,背面的蓝色全是地线哦,都过孔相连的。
原来手焊插件的板原先没注意,现在试了也是一样的。
你这一抄太牛了!又或者小日本的也是个垃圾货?

大虾是指我这个电路不行是吗?但是没办法啊,成本限制在这里!
再怎么也得输出PWM频率与输入PWM频率无关吧?

请大虾指点是何意?输入的频率是多少,输出频率就是多少啊!

网友L:
PWM输出应该固定在一个频率。
PWM输入的频率范围可以是50~500K,但是只是测其脉宽来调整PWM输出,这样就不会有听的到声音的问题了。
你现在是直接对PWM输入功率放大了去驱动MOS,这样就能卖钱?
即使用你现在的思路去做,再怎么也得上个MOS DRIVER去代替你那一堆三极管吧?

网友S:
这种电路板工艺小时候在我爸妈那个厂见得多了!
四川仪表六厂现在叫四联集团微电子公司

网友C:
LZ,再倒回去看看原版电路,看看那个的驱动频率,有无啸叫。

楼主:
实际的输入信号频率肯定是固定的,我只是没办法知道这个信号,所以用很宽的一个频率去疲劳测试。不过终于找到一辆原装车的车主愿意让我测一下控制这个驱动电路的信号,经示波器测量,是频率为250Hz的PWM方波信号,原装产品是没有啸叫声的。这个电路有啸叫声,请教大侠该怎么消除?有哪些办法?是怎样引起的?能否推荐更佳的电路?

网友T:
还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应该说占空比高,MOS电流大的时候应该发热就大,但是占空比小的时候,电流只有2-3A的时候发热反而快呢!还是11A的大电流反而慢点!是驱动波形的问题吗?打开和关断的时间长吗? ...
引用 楼主:

续流厉害,电流大

楼主:
大侠是说2-3A的时候续流电流很大吗?所以发热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