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通过发网络数据到PC机,PC机需要什么软件?

楼主(2012-05-15):
请问,我用华为的GPRS模块,通过发网络数据到PC机,PC机需要什么软件?要怎么设置,下面是我发AT命令。
AT+CGDCONT=1,"IP","CMNET"

OK
AT%ETCPIP="jin"

OK
AT%IPOPEN=“UDP”,“202.199.119.183”,7003

at%etcpip?

%ETCPIP:1,"172.18.1.58",,"202.96.64.68","202.96.69.38"

OK
at%ipopen="udp","202.199.119.183",7003

CONNECT

AT%IPSEND="683100310068c90896060000027400000100e416"

OK

at%ipsend="68310123e416"

OK
at%ipsend="68310123e416"

OK
AT%IPSEND=“4130313233343536374242”

ERROR: 1
at%ipsend="12154878"

OK
at%ipopen?

%IPOPEN:"UDP","202.199.119.183",7003,1025,0

OK
at%ipclose=1

%IPCLOSE: 1

OK
at%ipclose=5

%IPCLOSE: 5

网友A:
这个是华为内置的tcpip协议吧.PC端不需要装软件,windows和linux都是自带了tcpi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我要看发送的结果,应该在哪看?

网友B:
PC能上网就可以了,但要知道自己的IP地址,有个花生壳软件可以方便的查阅IP地址。

网友C:
可以在PC上装一个TCPIP调试助手。
另外,你的PC必须挂上公网,同时需要在路由器上做相关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