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视频在线培训观后感(附问题若干)

楼主(2012-05-15):
看了 MSP430的10节视频,因为新学习,有以下问题,,望高手指点:
1 如果看了视频,肯定会发现讲师嘴里和PPT上的英文术语,如DTC  VLO   SLOPE ADC  USCI 等等,确实不知道为何物,  请教。
2 里面用到的开发软件应该是CCS ,不知道用哪个版本好,  何处下载?
3 好多地方提出参考应用笔记,如SLAA078。我估计应该是TI官方的应用笔记,就是没找到在哪里,   求链接。
4 第9节  grace  这是个好东东,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定义它,但是我看视频,感觉真不错,  不知道如何下载并使用这个东东,
以上是我观看视频的一些疑惑。还望高手指点。新手发问,求详细解释,太专业的话,不好理解。

网友:
1、那些都是功能模块
2、CCS目前是5.1的
3、TI官网吧
4、这个是CCS带的功能
呵呵
不保证都对
嘿嘿

网友A:
1. DTC: 数据传输控制器 和DMA的功能类似 相当于CPU的一个协处理器 在外部设备和存储器之间直接读写数据而不需要CPU的干预 使系统效率大大提高
   USCI: MSP430的串行通信模块 可实现I2C/SPI/UART等多种模式的通信
   SLOPE ADC: 斜率ADC
   VLO: 超低频振荡器 MSP430片内的低速振荡源 在MSP430G系列产品中VLO的典型值为12kHz
2. 下载最新版的CCS5.1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3. 在TI官网里搜索SLAA078 第一条结果就是了 http://www.ti.com/sitesearch/doc ... LAA078&linkId=1
4. Grace在CCS5里有集成 安装CCS5之后就能使用Grace了

网友B:
1. DTC: 数据传输控制器 和DMA的功能类似 相当于CPU的一个协处理器 在外部设备和存储器之间直接读写数据而不需要CPU的干预 使系统效率大大提高
   USCI: MSP430的串行通信模块 可实现I2C/SPI/UART等多种模式的通信
  ...
引用 网友A:

楼上回答的很详细 支持

网友C:
真佩服3楼回答的那么详细,我想说的是,其实楼主的问题多数是可以自己解决的,多用用搜索,自己先试着解决,这样自己对问题的认识会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