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求弱智问题,真心求教

楼主(2012-05-15):
(无正文)

网友A:
采用、滤波、调整、ADC,然后显示。

楼主:
滤波是对负载电压或电流?

调整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就是ADC选几通道呢?

回复 网友A:
是通过串口给显示还是并口呢? 谢谢

网友A:
滤波是对负载电压或电流?

都可以,只要需要。

调整是什么意思呢?

如幅度和零点的调整,以适合后续ADC。

还有就是ADC选几通道呢?

两个即可。

是通过串口给显示还是并口呢?

这要看具体显示器件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