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读74hc165数据

楼主(2012-05-15):
用SPI接收中断读取,配置如下: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Rx;    //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为主 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发送接收 8 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内部 NSS 信号有 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波特率预分频值为 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从 MSB 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定义了用于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I2S_ITConfig(SPI2, SPI_I2S_IT_RXNE, ENABL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2, ENABLE);

程序运行后,一直进中断。是不是配置错了?

网友A(2017-08-31):
楼主搞定了吗,求代码参考

网友B(点评):
怎么搞的,兄弟,我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C(2020-08-18):
是中断没有清理吗

网友D:
只看这么多,肯定看不出来,能进中断说明这段代码可以。

网友D:
总是进中断,说明中断条件一直成立,看看是不是进去后没有关闭中断,可以用官方的库函数做,那个已经处理好进出中断了,只需要自己实现中断回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