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3输出PWM ,关闭PWM后IO的电平不确定

楼主(2012-05-15):
STM32 TIM3输出PWM ,关闭PWM后IO的电平不确定,如何保证关闭PWM后IO口是低电平,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要注意关闭PWM的时机,如果关闭PWM时,正好输出高,关闭PWM后IO口当然是高电平了。

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你搜索一下。

网友B:
奇怪了,我的怎么没有问题,每次关闭都是低电平,这么巧吗?
看来要多做几次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