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810 没有输出波形,求助求助。

楼主(2012-05-15):
大家好:

我在做上面这个电路,我是用面包板接的,Vin 输入一个 500 mVp-p,Vc 用一个 VR 调整电压,可是输出电压都是 0V,试了 3 颗样片结果都一样,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
请问有人用过 VCA810 吗?能否给我一些指导,谢谢。

上面那个图完成后再来就想做下面这个 AGC Loop 的电路

楼主:
问题解决了,跟大家报告一下原因:

我看到红色圈的文字才恍然大悟,我以为调整范围是 0~2V,难怪怎么都做不出来,在 0V 以上时放大率为 -40dB,亦即 0.01 倍,所以 500mV × 0.01 = 5mV 而已,以为没有输出,我将 Vc 电压改成负电压後波形就出来了。

再请教一下:

-40dB 如何换算成 0.01 的放大率?

谢谢。

网友A:
-40dB 如何换算成 0.01 的放大率?

放大倍数 A 取对数乘 20 便就是其分贝数,即

  20 log A = - 40

可得 A = 0.01。

楼主:
放大倍數 A 取對數乘 20 便就是其分貝數,即

  20 log A = - 40

可得 A = 0.01。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A = 0.01 怎麽导出来?能否说明一下流程,谢谢。

网友A:
  20 log A = - 40

  log A = -2

进而得

  A = 10^-2 = 0.01

楼主:
  20 log A = - 40

  log A = -2

進而得

  A = 10^-2 = 0.01
引用 网友A:

瞭解了,謝謝大師。

网友B(2013-08-11):
我也是按照你的那个图,接 的是负电源,怎么放大倍数就没什么呢。

网友C:
这就是我斗胆的一点粗略分析,每天睡觉以前,我都会把您的帖子再三拜读,拜读。
希望这样的好贴多些,再多些!!

网友D(2014-06-15):
压控增益放大器(VCA)模块为电压控制运放放大倍数的模块,该模块主要特点:
1、芯片采用TI公司的VCA810设计,VCA810是TI官网上VCA系类使用最广泛的芯片,不管是从系统设计上,还是对噪声的控制上,1片VCA810的性能要优于2片AD603。
2、电压控制端支持滑动变阻器控制和DA输出负电压控制;控制端电压的范围是0到-2V,动态范围从-40dB到40dB。可使用跳线方便的切换。
3、电路板上的滑动变阻器选择质量较好的密封式电阻器,优点是耐用和调节无需螺丝刀,现场手工操作方便且不易出现过度调节而损坏。
4、接口说明:VS+、VS-、GND分别接正电源、负电源和地,IN为信号输入端,OUT为信号输出端。
5、工作电压:典型值为 5V。
6、选择参数严格按照手册上的要求来设计,在设计时参考了TI官方的DEM板的布局布线,性能指标都非常好。VCA模块的布线和排版经过精心的设计,板子布局美观对称。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736520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