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

楼主(2012-05-15):
C:\Documents
为什么当我去掉1.5VCC时,示波器会出现方波?

网友A:
由于变压器原边所串联那个440k电阻的强烈限流作用,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很低的,远远低于1.5V,故直流1.5V将变压器输出交流小电压淹没,运放一直正向饱和,示波器显示一条水平直线。
去掉1.5VCC时,运放在交流电正半周正向饱和,在负半周负向饱和,输出方波电压,示波器显示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