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第一次做的板子毕业设计,请大家指点 谢谢

楼主(2012-05-15):
有几个问题请教:我用的是AD9
1.导入pcb后为什么修改原理图再更新pcb总是出现net问题,如果清理pcb net导入没问题,但是有次居然把原理图总线入口的net也删掉了,又从来标
2.还个很郁闷的就是导入pcb后发现有几个连线拉到很远就下面那个图片,不知道连在什么地方了,但是我重新建立个pcb,再导入就没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
3.pcb做好后铺铜后,为什么有的地方显示绿色了,我在keepout层画line一画就显示电气错误了,这个line是不是必须在布线前画??之后不可以再画??

网友A:
呵呵,看来楼主的板子的布局还是蛮不错的么

网友B:
1、正确的方法是,修改原理图后,原来元件编号不变,新加入的元件尽量取原来没有的编号,然后更新PCB,在PCB里面重新编号,PCB反向更新到原理图。

网友B:
第三个:
导入后,双击的那个 区域(room),弹出  edit room definetion  对话框,

最下面 选 “keep objects outside ”就好了。
多片room的话,全部修改下就好了。

或者删去那个room  也可以,如果是多片的话,全部删去。

网友C:
画电路图时候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遇到,花了几天时间查找,发现却是犯了一个比较二的错误,有时候就是软件使用不熟练。
1、protel好像有两种更新方法,更新PCB,和导入网络表,如果更新PCB的话,原来PCB的布局基本不变,导入网络表的话,PCB的原来的布局就发生混乱了,这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2、这个问题应该是某个器件比较远,或者在远处有个相同网络标号的wire,可能布线的时候不小心留下的一个孤立的小点wire。
3、我每次都是先画keepout

网友D:
呵呵!楼主布局的确不错,是否可以用于其它领域?

网友E:
新颛、别致!

网友F(2012-12-05):
一两研发 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楼主:
忘上来了,毕业了工作最近也不顺利,工作这么久了天天在打杂,搞的我对硬件工作兴趣荡然无存了
都怀疑选错了,做软件的好像就没和我们一样天天打杂,我们头上来的有工作1到2年的,悲催的,什么都做了,不做的让我们新人做,我如何成长呢,哎
找工作还是要运气啊,看着好进去了其实不培养,没学习机会

网友G:
keepout层画线一般在之前画上比较好。

网友H:
哎,同感啊,我也跟你一样,就是一个;悲

网友I:
楼主的布局还是蛮不错的啊

网友J:
个人觉得在使用布图软件时  遇到的很多问题  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对软件本身不熟悉  这个需要下苦功   多练习   呵呵   买一本配套的书籍  仔细看看  呵呵

网友K:
其实我觉得这主要是画PCB软件内的设计规则好好研究一下,应该挺好的。

网友L:
变绿的是和规则有悖的,设置一下你的布线规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