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模块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2-05-15):
最近在看到一个嵌入式硬件电路设计中网络部分电路是这样的:ARM9由于没有集成MAC层,是用IO口直接与DM9000相连,达到目的。我就搞不懂这样设计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的理解是CPU内嵌MAC控制器,外加PHY芯片才能实现。

楼主:
看了其他的帖子,已经初步明白了,应该是用软件来模拟MAC层的时序,从而与物理层通信,但有点疑问的是MAC层时序如此复杂,软件模拟难度是不是很大?

网友A:
DM9000集成MAC+PHY.  CPU无MAC需用DM9000,如集成MAC。只需加PHY就好了

网友B:
用总线的方式和DM9000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