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笔的材料

楼主(2012-05-15):
比较好奇,是什么材料呢

网友A:
我听说电容式触摸屏不能使笔的。。。

网友B:
电容式触摸屏可以用导电笔

网友C:
当然是导电的材料了

网友D:
手那么方便,干嘛非要用笔啊

网友E:
导电材料即可。

网友F:
能体验的效果有多少才会能选择出正确的选择

楼主:
呵呵,是啊,先讨论到这吧

楼主:
结贴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G:
cypress的触笔能做得特别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