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返回

楼主(2012-05-15):
我在一个子函数中调用另一个子函数,大概是这样的:
    if( Men_num == 1)//第一个菜单被选中
           Menu_Second_Display( 1, Men1);

    这样出现了一个令我费解的问题:  Menu_Second_Display( 1, Men1) ,在这个子函数返回时,
   我的Men_num 的值被改变了,不再是 1 了,而且是随机变的,Men_num 是局部变量,被调子函数void Menu_Second_Display(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Menu ),也是无返回 类型的,所以我想请大家指点一下小弟,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以前都没遇到过!

网友A:
不行就改

网友B:
有非法的内存访问吧

网友C:
函数中调完Menu_Second_Display( 1, Men1)后还用到Men_num了吗?

楼主:
神奇的事件,居然正常了! 我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神奇.....

网友D:
神奇是因为未知
建议还是把问题搞明白

楼主:
嗯,我再好好看看,先结贴了

楼主:
多谢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