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跨页

楼主(2012-05-15):
ROM跨页时是不是需要暂时关闭中断

网友A:
跨页的时候,不能有中断,跨完再打开

网友B:
ROM跨页时是需要暂时关闭中断.待跳转成功后再打开中断

楼主:
是不是只有ROM大于4K的芯片才会有ROM页寄存器

网友C:
只有4K ROM空间,不涉及到ROM跨页的问题吧

楼主:
想具体知道点翻页后中断有影响这方面

网友D:
其实你只需了解在ROM跨页时MCU内部会进行一些复杂的操作

网友E:
在这个过程中,关闭中断,跨页完成后,再打开中断即可.

网友F:
看看ICE66编译器里帮助文件吧

网友B:
顺便问下,你用的是哪个片子?

楼主:
67P54

网友C:
一个套路

楼主:
了解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