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分压检测交流电压上下限问题

楼主(2012-05-15):
如图,调试结果是,一块板可以调好于计算值差不多,但是同一个芯片放到另一个板上,差别大的有5V以上,要求5V以内,分压电阻都经过筛选,误差可忽略,仍不能将测试结果控制到5V以内,控制的要求是上限在260-265要报警,下限在175-180要报警,目前的做法是检测过零,延迟到峰值点测AD,说的有点乱

楼主:
想请教明白的前辈,误差主要从哪里来呢,是否电路有问题,还是软件思路有问题呢

补充一下,目前的分压电阻是1.5M和20K,单片机采用4MHz内振

网友A:
ADC的基准源取自何处? 7805? 测一下不同7805的电压, 会有发现.
==========================
今天俺把已离职的工程师的设计拿过来看, 吓一大跳, 检测电池电压的基准源竟然取自LDO输出的3.3V, 难怪电池快没电了检测值会变,赶紧改到1.2V作基准源。那个地方比较稳定,至少不怎么受电池电压影响。

楼主:
多谢蚂蚁指点,确实取自78L05,输出电压也都监测了,做了四块板,偏差都在0.03以内,AD结果还是偏的大,板上也就剩一个继电器,三个指示灯了,就这个电路,软件上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求教,谢先

对了,这个端口还负责检测频率上下限,我是先检测频率,频率OK之后再检电压,然后又频率,。。

网友A:
除了硬件上基准、电阻、波形抖动等因素,软件上应做滤波、去抖等算法

楼主:
谢谢蚂蚁前辈了,明天我在改改程序试试吧,折腾几天了

网友B:
蚂蚁真热心 支持一下!

楼主:
试过用100us中断检测端口下降沿和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取中间点进行AD转换,以测峰值,误差还是在7-8V的样子,后面又试了从上升沿之后就开始100us进行一次AD转换,连续取40个点,误差还是7-8V的样子,同一个芯片装到不同的板上检测的相差7-8V,不知道误差该从何入手查,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