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15):
avr单片机端口自动置高呢?
if(bit_is_set(porte,pe4))
{
     sbi(portb,pb0);
}
现象就是一上电pb0就置高了,测pe4不是高电平啊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呢

网友A:
我通常认为上电瞬间的端口状态是不确定的,在单片复位后要立即初始化端口,然后才能使用端口。

楼主:
我在上电后初始化程序后有2秒的延时

网友B:
读端口状态不是读PORTx,要读PINx

网友C:
读端口状态不是读PORTx,要读PINx
引用 网友B:

是的。

网友D:
1.复位期间端口状态是一定的,见数据手册,一般是输入,有上拉的有的会开上拉。
2.AVR的端口读确实是读PINx,5楼正解。

楼主:
应该是if(bit_is_set(PINE,pe4))
我写错了啊,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