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510方波问题种种

楼主(2012-05-15):
素闻21ic里高手如云
小现在学pic单片机
如今接触到的是pic12f510
确连一个简单的方波都觉得很难(以前主要用51,架构有些差别)
还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现献上c源程序:
#include<pic.h>
#include<pic12f510.h>

/**********延时函数***********/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k;
   for(k = 0; k <=i; k++)
   ;
}
/*********主函数**********/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result;    //ad采样结果
   TRIS = 0x0f;   //0000 1111
loop:
   ADCON0 = 0xfb;  //1111 1011
   while(GODONE == 1)  //wait for done
   ;
   result = ADRES;   //得到采集结果
   GP5 = 0;    //low power
   delay(result);
   GP5 = 1;     //high power
   delay((256-result));
   goto  loop;
}
软件几乎所有的选项都设置好了
但下载成功后就是不按理出牌
请pic前辈们不吝赐教 谢谢!

楼主:
是在搞不清楚
各方面都设置好了
就是不行
难道诸如option之类的寄存器都要设置

网友A:
CONFIG没有设置吧。。。

网友B(2015-03-21):
您那有PIC12F510的外围下载电路吗?发个给我呗楼主,857256004@qq.com这是我邮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