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6P51 不支持C编译?

楼主(2012-05-15):
SH66P51 不支持C编译?

网友A:
4位机,不支持

网友B:
用79F166

网友C:
几乎所有4 Bit MCU没有C编译器支持,部分8 Bit MCU无C编译器支持或者支持不好。

网友D:
用8位机呀。成本也很便宜如SH89F2051.

楼主:
嗯,好主意,多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SH66P51肯定是因为需要使用到LCD Driver、IR Driver以及多IO引脚,SH88F2051明显不合适,加上各种外置IC后成本就上去了,SH79F166A可以考虑,或者选SH79F6431最合适。而且其工作电压仅为3V,适合电池供电。

如果是用来做带LCD的遥控器,如空调遥控器,选SH79F6431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