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s.lib占用的存储空间太大该怎么办

楼主(2012-05-15):
我用的是dsp5402, 我设计的板子上没有加外部存储器。我在工程中加入了rts.lib库文件,结果光这个文件占用的存储空间长度就要ox2100左右,而5402的ROM只有4K。该怎么办啊?

网友A:
如果DSP内部存储器用完了就只能扩展了,放到外部SDRAM中,一般CMD都是配置的外部RAM

网友B:
memory太小,如果无法外扩,只能用纯汇编。

网友C:
是不是工程中用了较多的标准输入输出函数或者sprintf之类的格式化输出函数啊?这些东西貌似比较占资源的,而且执行效率不是很高,建议使用atoi、atof、ltoa、fcvt之类的基本格式化函数,这些函数是printf、fprintf、sprintf之类函数的底层调用函数,执行效率要高点儿。再不行就只有自己写这些函数了,在rts.src中看看这些函数的源代码,明显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
另外再提一点,自己的程序中多用register变量,也可以有效降低执行文件大小,只是付出的代价是CCS v3.x下调试跟踪可能不是很方便,因为CCS v3.x对寄存器变量的跟踪做的不是很好,CCS v4.x及以上版本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C:
好吧,新手不小心两连击了,不是故意的请原谅。
PS:居然没找到可以删自己帖子的地方,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