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出为什么是1.1V

楼主(2012-05-15):
今天无意中把电路板中的运放LM324接成如图所示:

运放是单电源5V供电,我不明白的是运放为什么输出是DC1.1V ?而不是0V?

网友A:
gain is too high, the offset being amplified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已经很不错了,折算到Vos还不到3mV,3毛钱的运放还能咋样呢!

网友D:
VOS*(1+R28/R27)=3mV*374=1.12V.

楼主:
各位都说是因为放大了失调电压的原因,我刚刚把运放的同相端直接接地,可还是有1点零几伏的输出。

网友B:
各位都说是因为放大了失调电压的原因,我刚刚把运放的同相端直接接地,可还是有1点零几伏的输出。
引用 楼主:

接地又不能消除失调电压,那当然还有1点零几伏的输出

楼主:
接地又不能消除失调电压,那当然还有1点零几伏的输出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接地后变成0v,这不就消除了同相端的输入失调电压了吗?

网友E:
你找本运放书,看看失调电压的定义吧

网友F:
如果你换好一点的R-TO-R的,试试就知道了,肯定会有明显改善。。。

网友B:
如果你换好一点的R-TO-R的,试试就知道了,肯定会有明显改善。。。
引用 网友F:

这个和R-TO-R没关系,换什么R都没用
除非换Vos小的运放

网友G:
失调电压由于内部输入极差分电路两个三极管或FET特性不一致引起,接地不能消除的

网友H:
2楼正解,5楼详解。楼主不理解失调电压是内生的,只能用一个外部的电压去补偿。

网友I:
2楼正解,5楼详解,7楼正解

网友J:
14楼完美解!

网友:
各位都说是因为放大了失调电压的原因,我刚刚把运放的同相端直接接地,可还是有1点零几伏的输出。
引用 楼主:

6楼  负解

网友D:
单电源供电,即使是0失调,鬼到鬼输出也不会是0输出的。
失调电流,失调电压,温飘,电源抑制比,共模抑制比,运放噪声,电阻噪声。。。
都是影响因素。

网友K:
那改下R28,变成1.5K,应该没有那么大的电压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