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了三个中文Creator组件数据手册

楼主(2012-05-15):
逻辑高/逻辑低:http://china.cypress.com/?rID=48514
特性
  • 恒定高/低数字信号
符号图

楼主:
电容感应 (CapSense® CSD) 3.10:http://china.cypress.com/?rID=48884

特性
    支持用户定义的按钮、滑块、触控板和接近电容式传感器组合 提供自动SmartSense调校和使用集成 PC GUI 的手动调校。 对 AC 电源线噪声、EMC 噪声和电源电压变化的耐抗性高 可选的两个扫描通道(并行同步)增加传感器扫描速率。 具有屏蔽电极支持,可在存在水膜或水滴的情况下可靠工作
  • 使用 CapSense 定制器配置传感器和端子分配
符号图
概述
电容式感应使用 Delta-Sigma 调制器 (CapSense CSD) 组件,能够为测量触摸感应按键、滑条、触摸板和接近检测等应用程序中的电容提供通用有效的方法。

楼主:
EZI2C 从 1.61:http://china.cypress.com/?rID=48917

特性
    工业标准 Philips I2C 总线接口 仿真通用 I2C EEPROM 接口 只需两个引脚(SDA 和 SCL)来连接 I2C 总线 100/400/1000 kbps 的标准数据传输率 高层级的 API 需要最少的用户编程 支持一个或两个使用独立存储缓存器的地址解码
  • 存储缓存器提供可配置的读/写和只读区域
符号图
概述
该 EZI2C 从元件实现基于寄存器的 I2C从装置。 I2C 总线是由 Philips® 开发的基于行业标准的两线硬件接口。 主控在 I2C 总线上启动所有通信,并为所有从器件提供时钟。 该 EZI2C 从元件支持最高达 1000 kbps 的标准数据传输率并且与相同总线上的多个器件兼容。

网友A:
太好了,cy的工程师越来越给力了

楼主:
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呵呵

网友B:
可以看一看

网友C:
更新的好快啊

网友D:
:D真给力

网友E:
都要了,多谢

网友F:
这个要的....:$

网友G(2014-04-23):
资料看了,挺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