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控制液晶问题

楼主(2012-05-15):
现在做一个设计,基于DSP的液晶显示模块~
现在液晶选型已经完成用3202401 北京青云的,
但是DPS和液晶链接的要不要加2K偶的电阻呢

楼主:
说的 是上拉电阻

网友A:
得看你用的IO口是高阻态还是有内部上拉的。你预留在上面总是稳妥点的,如果你还无法确定的话。

网友B:
一般不都有参考设计吗,照着那个设计应该就没有问题吧,可以跟屏的厂商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