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Platform Cable USB 赛灵思USB下载线的状态灯怎么都不亮

楼主(2012-05-15):
我在台式电脑上连接上Xilinx Platform Cable USB 赛灵思USB下载线,但是状态灯一直不亮, 台式电脑上装了ISE9.2i软件,
     但是我把下载线插在笔记本上,状态灯亮,并且可以正常的烧写FPGA的bit文件。
     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装的同样版本的ISE软件,  并且每次连接上下载线都安装上了下载线对应的驱动。

请各位大牛指点一下啊,困扰3天了,
     后来我把台式电脑上的ise软件卸载后重装,重新启动电脑多次,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请大牛指教,万分感激:hug:

楼主:
我还换了所有的USB接口,也还是不亮。。。

网友A:
这个神奇了,看看硬件管理器

楼主:
检查了台式电脑的硬件管理器中确实有下载线对应的驱动,可是状态灯依然不亮,换上笔记本一插就亮,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诡异的事,已经第四天了,求遇见过的好心人来指点一下,感激万分

网友B:
驱动上有叹号么??

楼主:
驱动上没有感叹号,现在做测试,都必须笔记本台式都用上,浪费资源啊,猴哥

网友C:
换机箱后面的USB试试呗 前端usb供电不足 有过有时候连接上电的目标板灯才亮

楼主:
台式机的所有usb接口,包括后面的也试过了.依然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