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单片机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2-05-15):
外部中断口直接接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端,使用下降沿触发方式,可有时无故被触发,请高手指点,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啊

网友A:
先了解什么情况下会误触发,并看误触发时的波形,再想对策

网友B:
先找到误触发的原因,再决定硬件处理还是软件处理。

楼主:
今天在霍尔输出引脚并了个0.1U的电容,问题解决了。还是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