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爆炸分析

楼主(2012-05-16):
开关电源应用到灭蚊灯上,负载是12V0.2A的风机,S9014总是被炸,有时R1的0.5欧0.5W的电阻也被炸,包括IN4148,有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请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哦,正在做一批产品,爆炸的比较多

网友A:
首先更换大电流的三极管试验一下,还有就是高频开关的吸收应该做好

网友A:
R1最好更换成电阻值大一点的NTC,起一个软启动的作用!!!!!!

楼主:
三极管是S9014应该够了,有些人用S8050,请问R1这里用多大一点要好一点?1欧,2欧与10欧的我试过炸得更多,我试过的,后来R6使用了240欧的炸得产品相对少一点,但是还会有的,如果R1使用NTC的话,产品是先炸S9014再烧到R1那边的

网友B:
过电流,S9014应选大电流的

网友C:
电流太大了吧

楼主:
输出电流是小于200MA的,如果调大的三极管,使用哪个呢?不可能都用13003吧,太贵了,0.28元一个哦

网友D:
才0.28啊   很贵吗!  不太了解 啊

网友E:
输出电流是小于200MA的

裕量没有啦。三极管参数有离散性。

网友F:
应该是 9014耐压不够吧。

网友G:
你的R1不变.那只是一个保险作用.你可以把.R3加大就可以了.具体要多大.根据你的产品要做多大W来定.你的13003可以改用13001了.你200MA够了.其他看不清楚.我不作评论.当然了象这种拓扑.我做到300MA也上都可以.也只是用13001.

网友H(2012-11-06):
给9014的放射极再串个100欧左右的电阻试试

网友I:
减小9014基极电阻,9014的E和E之间加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