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未来采用DSP分析,我暂时这样写行吗?

楼主(2012-05-16):
我有八个通道的实时数据计划未来采用DSP分析,我暂时这样写代码行吗?

以下是缓存区的示意图,八行代表着8个通道,10列代表每个通道缓存10个数据待处理

中断不停的采样,采样后就送入下面的缓存,

八个通道每次中断就横扫一遍获取AD值,然后这个缓存整体左移一次,最左边的那列丢弃,接着把获得的这个ADC值写入下面这个二维数组的最右边一列,
然后通知上层依次分析各个通道,再然后上层爱咋就咋滴,

因为现在还不懂DSP咋玩,但感觉似乎要做这样的基础工作,,,这样是否可行呢?
注:我的系统是控制器的,不是DSP IC,也没有什么FPGA、CPLD之类的,
     假若不考虑执行速度是否能满足的问题,我先这样写代码可以吗?

网友A(2012-10-23):
不要求速度的话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B:
没有看到, 要做什么样的数据处理,  FFT 还是什么变换, 采样速率是多快?
没有复杂的计算, DSP 也体现不了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