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STM32F0是多少nm的工艺?

楼主(2012-05-16):
最近STM32F1系列似乎也采用了新工艺,客户反映某些特性与旧版芯片有差异。

网友A:
F0应该还是180nm的。

客户反映F1的那些特性与旧版本有差异?旧版本是什么时候的,新版本又是什么时候的?

楼主:
180nm:L
这个、、、只能说芯片会很皮实;P

FreeScale用90nm做M0+呢,呵呵

网友B:
180nm:L
这个、、、只能说芯片会很皮实;P

FreeScale用90nm做M0+呢,呵呵
引用 楼主:

FreeScale用90nm做M0+吗?
只记得FreeScale的M4的Kenetis用的是90nm的。

网友C:
那F1是多少nm的?

网友D:
MO+还没出来把

STM32L 是130nm
F1不清楚

网友E(2020-08-11):
现在没想到还能找到这个问题&我以为是350nm的……0.35u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0nm:L
这个、、、只能说芯片会很皮实;P

STM32G0系列 【M0+内核】也是90nm的。

网友F:
嗯,这个厚度,就不怕台积电断货了